如何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及转向?
求助!!

楼主(2002-09-22):
我是个刚入门的菜鸟,请问各位怎样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及转向?

网友A(2007-07-21):
请教单片机高手:如何用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及转向?怎样检测交流0相位?

网友B(2007-12-17):
那要看对0相位的响应时间要求或是精度要求

网友C(2008-08-30):
要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就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D: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啊,变极,变频,还是用绕组串电阻的方法来控制转速啊?转向很好控制的啊,改变任意两相的相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