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D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2-09-22):
我的采集卡是9118HR,DA输出是正负10伏,12位,最高控制精度只有5毫伏,不能满足我的使用要求,所以我准备用脉冲调宽方式驱动,我的问题是9118HR的DA输出转换速率是多少,能否小于5微秒,谢谢!!

网友A:
PCI-9118HR的D/A输出不带FIFO和时钟,不适合做波型输出。如果要用高速D/A的话,可以用DAQ2501(1微秒D/A,带FIFO和时钟)。PCI-8133具有脉宽调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