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两节点长距离连接

楼主(2002-09-23):
我现在有两个节点相距4km,中间无其它节点。需要什么设备(中继器,路由器)才能保证信号的可靠性。 有没有现成的这类产品?型号是什么?功能如何?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中继器,很简单的,用两个ftt-10反接就是

网友B:
可否告知,你自己做过吗?可以延长多少距离?外围电路还需要什么?

网友C:
total length = 2.7km * num_repeater; refren to ftt-10a user guide

网友D:
注意,中继器不能多加!

楼主:
最多在两节点间加多少个?多加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D:
理论上只能加1个。

网友C:
why? where are the theroy?

网友:
建议采用路由器,而不是中继器。 关于中继器数量(1个)的说明,可参见Echelon讨论组,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网友:
见:Echelon公司LonWorks网络设计培训教材

网友:
可以用无线电台,010-62971668

网友A:
请问哪里有《Echelon公司LonWorks网络设计培训教材》 ?有电子版吗?

网友E:
用无线设备来传输. MDS EL7052系列电台,传输10公里左右. 北京华讯62194957/4958/5094/5095

网友:
可以用MDS的无线数传电台,可达几十公里. 深圳华夏盛电子有限公司0755-83849417;83849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