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控机控制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2-09-23):
请问用工控机控制直流伺服电机,是否需要自己设计驱动放大电路,能买到这样的驱动电路吗,怎样才能最简便。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2006-01-19):
买现成的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例如西门字6RA70。工控机通过485通讯口给定速度和控制字进行控制,取状态字显示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