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D

楼主(2002-09-23):
那位可以告诉我FX2N——4AD,我用的是电流输入怎么样才能温度

网友A:
如果测量温度请您使用FX2N——4AD-TC(PT)模块比较方便

楼主:
但是我现在只有4AD,希望大侠告知一二;

网友A:
电流输入-20mA--+20mA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2048--+2047 数字量的-2048--+2047代表什么温度,你根据上级设备的电流输出信号决定。

网友B:
一定要加温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