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一起交流IFIX

楼主(2002-09-23):
大家好,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交流关于IFIX的问题,欢迎与我联系! lhbzq@263.net 13910805727

网友A(2001-12-13):
请问IFIX2。5之间如何通过MONEM进行拨号连接,进行数据传递?十万火急!!!

网友B:
请问: fix7.0在win98下运行时会出现监控画面消失而灰屏,为何?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C(2002-01-18):
请问大师在ifix中如何将模拟量数据发送到SQL SERVER数据库中?

网友D:
我是新手,能否为我简单介绍一些关于组态软件的东东,他们与VB开发监控有那些主要区别?

网友E:
请问,如何修改过程数据库中的标为只读的名称?如:标签名等。先谢谢啦!!

网友D(2002-02-18):
请问如何制作一个在运行时,当有报警产生时弹出一个报警画面?

网友D(2002-09-05):
使用事件调度判断ifix报警计数器中的参数,自动调用报警画面

网友F:
请问“三少爷的剑”,偶想在iFix里向串口发报文,该如何做? 我正在使用iFix,希望交流,lx0373@sina.com.cn

网友G:
在VBA里调用MsComm控件 可向串口发送报文

网友D:
ifix的报表怎样做,如果不用水晶报表的话,我怎样才能作出一个日报表和月报表,并在画面中显示出来,可以打印等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H:
在ifix的中应如何调用excel表,使其在画面中显示出来(非SHELL)。 回: 三少爷的剑: 调用历史数据,写入EXCEL。

网友H:
Object.mousepointer=fmMousePointerHourGlass 如何定义Object在整幅画面中使用

网友D:
lvyu,你好!关于ifix的报表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很想了解具体的操作,我的E-MAIL:bravermen@sina.com ,能不能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I(2009-12-08):
IFIX报警计数器不正常计数怎么处理?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I:
IFIX未确认报警计数器不能正常计器怎么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