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DMA双缓存的问题

楼主(2002-09-23):
我的采集卡是9118HR,先看下面程序: 1。result=w_9118_Alloc_AI_mem(data*2,memID,...) 2。result=w_9118_ContDmastart(0,A_9118_AD_IntSrc,data,...) 3。result=w_9118_checkhalfready() 4。result=w_9118_dblbufferTransfer(0,buf(0)) 我的问题是1行里的data*2是否就是双缓存的大小?能否将双缓存运行机制说一下?谢谢斑竹!!! 还有程序result=w_9118_contDmaStop(0,Start_idx)中的start_idx指的是什么?

楼主:
还有双缓存能否进行多通道循环DMA传从,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PCI-9118的win95驱动。 建议你用PCI-9118的win98/nt/200/XP的驱动PCIS-DASK,里面有双缓冲DMA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