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还是D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2-09-23):
我现在手头的是9118HR,只能下次买卡的时候好好请教斑竹。 我使用VB编程,能否用计时器控件编程实现DA输出?

楼主:
还是想知道9118HR的DA转换速率是多少?多谢斑竹!!

网友A:
PCI-9118HR的D/A建立时间为5微秒左右。不过要实现比较好的波型输出的话,只能在DOS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