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高手看过来,帮帮我

楼主(2002-09-23):
请问用工控机控制直流伺服电机,是否需要自己设计驱动放大电路,能买到这样的驱动电路吗,怎样才能最简便。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只要你的伺服电机不是非常特别,应该能买到驱动,你只要在工控机上插一块对应与驱动输入的板子就行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松下或三菱的伺服电机+凌华的电机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