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研华pcl-730数字io板的高手吗?

楼主(2002-09-23):
我的PCL730隔离输入检测完全正常,但TTL输入不外接端子板已经是处于接通状态。该板卡并没有坏(换了块730还是这样的现象),换了个工控机插这块板卡还是一样的现象(god!)。我都糊涂了。是不是该板卡要接指定几种接线端子板。以前接研华本身的3920是完全正常的,现在没有了这种端子板,临时用一块780代替。没有接通各路输入就有2v电压多一点,而730说明书说最低接通电压也就是2v。请问各位大侠原因何在?有哪些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面发文,如果发错请告知。谢谢!老板逼得紧,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02-08-09):
TTL DI端口浮空状态是为高电平,这是正常的.

楼主:
请教:那隔离输出需要什么条件吗??现在是TTL输出正常,隔离输出去不正常,接上工作电源也不行,为什么??谢谢

网友B:
隔离输出是要外接电源的

楼主:
是啊,已经接上工作电源了,输出还是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A:
隔离DO输出接线有讲究的 1.需要加一个VDD,12V就可以了 2.需要加一个负载,1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了. 说明书上应该有连线说明,如果没有的话,参看凌华ACL-7130的说明书.

网友B:
ttl脚应该接下拉电阻

网友C(2002-09-23):
我公司目前寫了一本有關數字量I/O卡編程的書, 可以免費提供光盤, 但是是繁體的. 有需要請洽北京辦事處-劉尚澤(010-6298-0924). 泓格科技-謝聰敏

网友D(2012-10-24):
如果还能评论  我想说我也是浮空高电平

网友D:
10年过去了 楼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