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请教大家如何选择数据采集卡提供商

楼主(2002-09-23):
请教大家如何选择数据采集卡提供商?什么因素比较重要? 品牌知名度 硬件质量 驱动软件 售前顾问 售后支持 价格 定制能力 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请大家排排序看。

网友A(2002-05-24):
怎么没人响应啊 我觉得应该这么排: 1。硬件质量 2。驱动软件 3。价格 4。售后支持 5。售前顾问

楼主:
如果一个用户原来从没用过采集卡,忽然有项目要用,那是不是品牌也要排进去呢?如果要,排在哪里呢?

网友A:
呵呵 如果一个用户从没用过采集卡 那品牌知名度就得排第一了

网友B(2002-09-23):
大家好, 我是泓格科技謝聰敏, 我入此行已經8年半了, 以下是我的淺見. 我覺得針對生手應該這麼排: 1.售前顧問 2.售後支持 3.硬件質量 4.驅動軟件 5.價格 6.品牌 為何如此排? 如果供應商的業務無法幫助用戶選型, 那表示此公司對這個產品線並不重視, 不願投資在人員培訓上, 那也意味著他們其它工作一定也做不好, 畢竟數採產品最重要的還是服務, 相反的如果連最不懂技術的業務人員都能迅速回答您的詢問, 那您不用懷疑, 可以安心選購他們的產品了.

网友C(2008-01-05):
性价比最高的数据采集卡专业厂家。多种型号可供选择。可免费提供样片。更多请访问www.azdtech.com 特价产品只需450元

网友D(2009-08-12):
选择数据采集卡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只要满足要求,品牌是次要的.
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哪种总线方式,PCI,USB,PC104,以太网等
2.被测信号的范围,幅值,频率,通道数等.如果是传感器产生的小信号,还需要对信号进行变送调理.
3.对上位机软件的需求.自己开发的话就要提供动态库和详细说明等
4.性能和价格的比较.
专业的数据采集卡,数据采集模块和设备,还有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软件.QQ:108544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