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关于422

楼主(2002-09-24):
版主: 你好!我想请教几个有关RS422的问题,望拨冗指点,不胜感激! 我想用RS422构成总线型主从式测控系统,主控台与前端测控设备相距约150米左右,请问: 1)一个主站在理论上及工程上各能带动几个从站(RS422)?与RS485有何区别? 2)RS422用于远程通讯时,资料上常见介绍,但都用双绞线,四线通讯(TXD+,TXD-,RXD+,RXD-).但RS422是由RS232发展而来,我们曾用RS232做过星型通讯网络,使用8251接口芯片,点对点通讯有三线、五线、七线几种,除了数据线外,还包括握手线。请问:RS422用于远程通讯时,用不用握手线?如不用,是否只能采用主从查询式通讯?如使用的话,一般用几根?如何定义?接口芯片有哪些?是否也采用双绞线? 3)RS422通讯进行电气隔离时,隔离地线如何处理? 不好意思,贻笑大方了,望版主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A:
很不好意思,我最近太忙了,对于你的问题我个人回答如下: 1)RS422在理论能带几个从站目前通用的是32个,不过现在很多芯片公司出了64/128/256个从站的芯片;针对于在工程上能带几个从站要看你选择的产品的质量如何,我本人有测试可用26个左右. 2)RS422能于远程通信时不用握手信号,可以采用主从式查询或口今式通信. 3)RS422通信时进行电气隔离时,地线并没有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