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的devicenet扫描模块使用M0和M1文件

楼主(2002-09-24):
在AB的devicenet系统中,我正在试图用M0,M1文件来实现PLC程序对从节点参数的修改和访问,按照扫描模块的规定,从224-255都可以用于显示报文的发送和接收,但我在PLC程序里直接填好了M文件的相关地址值,然后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A:
作为一个搞工控的人,描述问题不能如此含糊!没有人会解答你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如果用过SLC 5/03CPU,也用过1747-SDN Scanner的人,这样的描述已经很清楚了,对于没有用过的人,就算再清楚有什么用??

网友B:
关于A-B deviceNet我在毕业设计时有过一定的研究,当时的课题是“基于DeviceNet的1336 Plus变频器的远程控制“,我的建议是:你需要使用RSNetWorx for DeviceNet 软件进行M文件的组态。希望你能从我的论文中得到一点启发,祝你好运。 整个系统涉及到的软硬件部分如下 软硬件名称 型号 控制对象 1336PlusII变频器 网络载体 DeviceNet ,EtherNet 可编程处理器 1747-L553B SLC5/05 CPU 设备网扫描模块 1747-SDN (DeviceNet Scanner Module) 设备网通讯模块 1203-GK5 RS-232设备网适配器 1770-KFD RS-232 DeviceNet Adapter 组态软件 RSNetWorx for DeviceNet , RSLinx PLC编程软件 RSLogix500 人机界面软件 RSView32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NT jinqiangzhangcn@yahoo.com.cn

网友A:
:) M0/M1文件的224-255不是用来现实报文的发送和接收,而是在同不支持Datalink的设备通讯如软启动时采用的数据交换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同支持Datalink的设备如变频器进行数据交换) 简单过程如下:先根据从站设备以及你的要求确定TXID、CMD/Status、Port、Size、Service、MACID,并按照规定填入M0的224、225、226中,检测到处理成功的标志后把有效的数据从M1拷贝到其它数据文件中,并删除前一个事务处理号。删除成功后可以进行下一个事务处理。 详细可以参见1747-IN058C-EN-P资料或者DeivceNet从站的有关资料。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请Email联系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小弟几天没有来,想不到这里已经有答案了 上周解决了,谢谢野猪,我当时没有delete掉前面的一个事务处理 故后面的都没有办法发送成功。 每次都必须确定返回的数据处理过后并删除本次事务处理,才能进行下一次报文传送,我现在已经可以顺利使用M0,M1通过explicit message修改从节点参数了!

楼主:
COCOCAT,你好,我对你的研究结果比较感兴趣哦~~ 因为我是在开发适用于变频器的从节点,可不可以共享一下你的论文或是其中一些你认为比较有用的东西呢? 谢谢 yuanfang_dnd@yahoo.com.cn 欢迎你来信!~

网友C(2020-04-15):
引用 网友A:
:) M0/M1文件的224-255不是用来现实报文的...

您好,请问用1747-sdn组建的Devicenet 中 ,有13台安川变频器 在1747-SDN中的输入和输出字表示什么意思?在编程的时候怎么能知道 那几位可以表示故障?读取那几位的值可以在上位机中读取当前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