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和现场总线连接起来?

楼主(2002-09-24):
我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请大家多多帮忙,我现在要用现场总线,s7-300做主站控制变频器,可是变频器上没有9针的SUB - D型插接器,我该怎么把变频器与总线连接起来?

楼主(2002-04-20):
我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MICROMASTER 420

网友A(2002-07-19):
你可以看变频器的资料啊, SIEMENS的变频器一般都支持PROFIBUS协议的

楼主:
如果没有DP接口,是不是需要一块接口卡,要不就是没有办法支持DP了 如果你用的不是西门子的,你就是仔细查一下是不是会有PROFIBUS功能了

网友B(2002-09-17):
用ANYBUS-S网关

楼主:
你是需要加一块卡,我现在用的测试系统就是用的micromaster 420 你可以加一块DP接口卡:MICROMASTER 4 PROFIBUS MODULE 就OK了~~

网友C(2005-06-13):
mm420变频器是怎么样控制电机的?能直接控制吗?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控制mm420进而来控制电梯。那位大侠有关于micromaster 420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ilove8494771@163.com

网友D:
我整理了一份资料《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的实现 》,大家可以到资料库下载,下载地址: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

网友E:
请问斑主 Schneider变频器ATV68怎样与S7-400PLC通过profibus-DP进行通讯 应采用PPO什么类型 请指导 谢谢

网友D:
应该差不多,但关键要看 Schneider变频器ATV68能够支持的PPO类型,你在安装了GSD文件之后,就可以看到其支持的PPO类型,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F:
多向各位请教!!向各位学习!!

网友G:
需要接口卡,如果不采用profibus接口,也可以采用siemens的驱动协议uss,但要求使用cp340或者cp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