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EJA110A差压变送器高人!

楼主(2002-09-24):
各位高手,我现用一台横河川仪的EJA110A差压变送器,在用ROSEMENT 275手操器对其进行(只接电源)修改参数时进不到ONLINE状态,提示要输入仪器的TAP!不知变送器的TAP是多少?另怎么才能使两者在通信状态?

网友A:
通常EJA变送器不能通讯是因为负载电阻不够,在测量回路中接入250欧电阻即可!luzai6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