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的地址计算问题

楼主(2002-09-24):
我正在做PLC与PC的通信,采用FX2的PLC,用编程口与PC的串口进行通信,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通信报文中PLC软元件首地址的计算。我找了好多资料,只找到一个用D123举的例子,却不知X,Y,M如何计算。请做过PLC通信的高手不吝指教,多谢!

网友A(2007-05-21):
我用的是FX1S的PLC,想强制Y000,但程序不会写,请高手指教。
E-Mial:daixujia@yahoo.com.cn 谢谢

网友B:
第一个的问题,我也不太了解,不过好像可以在GX EXPLOVER里面设置。

第二个的问题,简单,不过一般不强制输出点,你可以在Y000前面的程序上并一个M9036

网友C(2007-09-09):
你是与FX2n还是FX2?如是2n地址前加元件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