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于pc/104的介绍

楼主(2002-09-24):
小弟正在做关于数字化控制的毕业论文, 需要关于PC/104的介绍性文章 有那位大虾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东东, 在下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A(2001-05-06):
PC/104有两个版本,8位和16位,分别与PC和PC/AT相对应。PC/104PLUS 则与PCI总线相对应。 一、IEEE-996标准的延伸 第一块PC104产生于1987年,但严格意义的规范说明在1992年才公布,从那以后,对PC104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就有125个厂家引进PC104规范生产PC104兼容产品。像原来的PC总线一样,PC104一直是以一个非法定标准在执行,而不是委员会设计制定的。 1992年IEEE开始着手为PC和PC/AT总线制定一个精简的IEEEP996标准(草稿),PC104作为基本文件被采纳,叫做IEEE P996.1兼容PC嵌入式模块标准。 可见,PC104是一种专门为嵌入式控制而定义的工业控制总线。我们知道IEEE-P996是PC和PC/AT工业总线规范,IEEE协会将它定义IEEE-P996.1,很明显PC104实质上就是一种紧凑型的IEEE-P996,其信号定义和PC/AT基本一致,但电气和机械规范却完全不同,是一种优化的、小型、堆栈式结构的嵌入式控制系统。 PC104与普通PC总线控制系统的主要不同是: 1、 小尺寸结构:标准模块的机械尺寸是3.6X3.8英寸,即96X90mm 2、 堆栈式连接:去掉总线背板和插板滑道,总线以“针”和“孔”形式层叠连接,即PC104总线模块之间总线的连接是通过上层的针和下层的孔相互咬和相连,这种层叠封装有极好的抗震性。 3、 轻松总线驱动:减少元件数量和电源消耗,4mA总线驱动即可使模块正常工作,,每个模块1-2瓦能耗。 二、有二个方法使用 PC/104模块: 虽然PC/104模块的扩展和应用是灵活的,但还是二种基本方法在您设计的嵌入系统中使用PC104: 独立的模块堆栈:PC/104模块是自我堆栈式。这方式中,模块是被用作全兼容的总线底板,但是不需要背板板和或插槽叠成的。每个模块留出 0.6英寸间距。 作为元件应用:另外一个方法,PC/104模块作为用一个高度集成元件,插入一个定制的母板上,母板上包含有应用接口和总线逻辑,它的自我堆栈方式,可在一个位置上安装几个模块。这种方式允许在系统调试或者测试时,临时更换模块,同时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产品升级或者更换选件。 三、PC104和PC104PLUS PC104有两个版本,8位和16位,分别与PC和PC/AT相对应。PC104PLUS 则与PCI总线相对应,在PC104总线的两个版本中,8位PC104共有64个总线管脚,单列双排插针和插孔,P1:64针,P2:40针,合计104个总线信号,PC104因此得名。当8位模块和16位模块连接时,16位模块必须在8位模块的下面。P2 总线连结在8-位元模块中是可选的,这样让这些模块无论何处都可在堆栈中使用。 PC104PLUS 是专为PCI总线设计的,可以连接高速外接设备。PC104PLUS 在硬件上通过一个3X40即120孔插座,PC104PLUS包括了PCI规范2.1版要求的所有信号。为了向下兼容,PC104PLUS保持了PC104的所有特性。 PC104PLUS与PC104相比有以下3个特点: 1.相对PC/104连接,增加了第三个连结接口支持 PCI bus. 2.改变了组件高度的需求,增加模块的柔韧性. 3.加入了控制逻辑单元,以满足高速度 bus的需求. 关于PC104PLUS总线与PCI总线规范的不同: 1.PC104PLUS是用120针2mm孔堆栈插座连接,而32位PCI总线用124针插槽连接 2.120针的PCI不支持64位扩展,和 JTAG, PRSNT 或 CLKRUN 信号. PC104PLUS规范包含了两种总线标准:ISA和PCI,所以向其他PC机一样,可以双总线并存。 有关资料请访问http://www.pc104.com.cn/enter-ch.htm,那儿有详细的产品介绍和典型应用范例。

网友B(2002-09-24):
老兄你真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