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2-09-24):
各位高手: 你们好! 我这有台安变频器(N2-2P5-M)一台,我通电之后,面板有频率闪烁,我按下运行键有输出,5秒之后,我按上,下键,面板上突然显示0,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新通电,一无所获,求助哪位高手指点,我第一次接触台安变频器,假如有资料可赠,深表感激...........鞠躬.........!!!!!!!!!!       zhangshaof@163.com

网友A(2002-07-03):
你的故障描述还不很详细,"什么读没有了".是面板不显示?还是操作失控?

网友B:
重新通电,一无所获,指什么?????是面板不显示?还是操作失控?

网友C:
症状不明,说清楚点

网友D:
恢复出厂值,又不行就CPU板有故障!

网友A(2002-08-16):
恢复出厂设定值、(F123=1110)按run键,面板上FRQ亮,Hz/RPM亮,数位操作器显示5Hz运行,如果和我描述的症状不符,请联系台安科技送修!

网友E(2002-09-24):
我即将买个3KW的变频器,请问台安的变频器质量好吗?

网友F:
你确实应该找一本说明书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你看完说明书后,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G(2005-09-26):
无锡的朋友大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