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求助

楼主(2002-09-24):
现有一富士E9变频器,一上电就出现ERR1,变频无法工作、设置参数;向诸位请教如何排除该故障,谢谢!

网友A(2002-07-31):
你的变频器的存储器可能有问题,需要专业维修,改变参数一无济于事。

楼主:
那怎么修,请赐教!

网友B:
别被人唬了,先查查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上的接线有无问题,再把参数复位到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关键是现在一上电就出现这个故障,不知怎么把参数复位到出厂设置,请赐教!

网友B:
你的电源正常吗?有否缺相?在硬件上找问题先。

楼主:
电源正常,现在是出现这个故障,变频器无法工作,整流、逆变开关电源都正常。

网友B:
你再查查程序,是否变频器的运行信号一直给着?

楼主:
现在根本就无法查看程序,ERR1故障提示一直闪烁,根本就无法操作,变频器现在都已经卸下来了,没有给任何的控制。

楼主:
现在是大家谁有办法通过变频器的外围控制端子或者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使变频器的参数复位到出厂设定值。 E-mail:kentuo1@sina.com

网友C:
进口变频器就是这样,一出毛病就不好办,维修也要花大价钱,想通了真不如用国产品牌的,起吗一个电话解决问提。

网友B:
现在问题不是复位不复位,而是照你说的即使一复位也马上就报ERR1(好象是过电压),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变频器内部可能有个小电容坏了。

楼主:
不是过电压,而是内存故障,应该是有办法把内存数据清除。

网友D:
是CPU板坏!不过我没有这个!

楼主:
谢谢诸位的热心帮助。

楼主:
那有没有人卖该CPU板,我的变频器规格为3相380V电源输入、0.75KW

网友E:
接触器是否吸合,如果没有,可能变压器坏了

网友F:
日本变频器好维修过国产机,因所有模块为日本生产,我有很多配件转让及二手变频器。E9S(CPU)380V3.7KW买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pbj: 错了,国产机37KW以下也大多用的是日本模块,37KW以上大多用的是德国的,不能应为模块就说国产机难修,变频爆模块了,其驱动或其它线路大多也有问提了,进口机更难修!

网友G:
我有一台伦次8221型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经查是模块MC100Q2YS42短路。更换模块后开机,控制板上的故障灯仍在不停的闪烁,变频器也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把控制板调换到好的变频器上,仍然显示有故障。 请问大侠,这种情况是控制板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板有故障记忆功能,需要清除。烦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我十分感谢!!!!!

网友H:
卷毛:按住RESET、STOP键上电可恢复,试试看

网友I:
CPU板500元怎么样。EMIL:wangjlcsjs@163.net

网友G:
谢谢卷毛,不过我想请教一下,若不复位控制板是不是仍然显示原故障。

楼主(2002-09-10):
是的,不复位控制板是仍然显示原故障

网友D:
这种机换了CPU板也很快就坏掉!将其报废算了!

网友G:
卷毛,你的问题我看和我的差不多,不过我的已经修好了。 我想问一下,你的变频器是不是之前坏了,你修好以后它就显示 该故障,我看你也需要把它复位才行,你可以试一试。 伦茨变频器在操作面板上是无法复位的,不知你的E9是不是。

楼主:
我的是FUJI E9 变频器,故障已经处理好了。

楼主:
to: 广州通达: 我前年给客户修的几台富士E9变频器也是同样的故障,换了CPU板后故障消除并一直运行到现在;“这种机换了CPU板也很快就坏掉!将其报废算了!”此话怎讲?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D:
E9的CPU板是容易坏!我已修过几十台!

楼主:
那你知道容易坏的原因吗?

网友J:
pilipala说的极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技术原因而非是盲目的更换。照"广州......"的做法,干脆只要变频器坏了就仍掉换新的好了.还要拿到这里来说? 不是更为直接......

网友D:
当变频器太旧!本身质量差!维修费用大!我们会建议报废!

网友J:
真是这样的话,还用你“建议”呀!!!!!!!

网友K:
建议报废! 现在变频器价格很底

楼主:
在碰到问题的时候用大家提供的意见、方法,解决问题,这样大家都会增长一些见识从而得到提高,而非因为价格低或者其他原因,就建议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