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功能

楼主(2002-09-24):
各位朋友: 我在用OMRON CPM1A-40CDR-A实现功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是这样的:   由A触点来控制B输出,第一次A接通,不管A何时断,B输出并保持为1;第二次A接通,不管A何时断,B输出并保持为0。第三次与第一次的结果一样,第四次与第二次的一样…如此周而复始。   精通此道的朋友,请不吝赐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SUIWJ2008BJ@SOHU.COM 010-64957430, 13911664095。

网友A:
此为交替功能,你可以利用糸统的扫描时间去实现他。也可以利用脉冲控制去实现它,

网友B:
采用如下程序: LD A OR B LD NOT A OR NOT C AND LD OUT B LD A OR B LD NOT A OR C AND LD OUT C A:启动信号;B:输出信号;C:辅助信号。 试试看! 放牛娃 mxqfnw@sina.com

楼主:
LD A DIFU M LD M OR B AND NOT C LD M LD C CNT C #0002 END C为计数器 M为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其实就是二分频算法嘛

网友D:
1.第一种方法 LD A DIFU M LD M LD M AND B KEEP B 2.第二种方法 LD A DIFU M LD M OR B LD NOT M OR NOT B AND LD OUT B M为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如果用三菱FX系列的交替输出指令则方便多了: LD A FNC 66 P SP B 或: LD A PLS M2 LD M2 FNC 66 SP B 或: LDP A FNC 66 SP B

网友F:
你的这段程序在中断或者在转移程序中吧。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提。我在JUMP 。。。。。。INT#中编的程序。跳转过次段程序时候,此段中的时间记时器等状态不定。

网友G:
放牛娃的有问题,,wzhzj的也不对,语法上就有问题,西门吹雪很对,不妨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