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请教!

楼主(2002-09-25):
在预定义主从连接中,Allocate_Master/Slave_Connection_Set的请求信息的Allocation choice字节中只选中COS位,没有选中Explicit Message位,此种情况下是否也建立显示报文连接?

楼主:
先是主机发送open请求,对于支持ucmm的从节点就建立一个显示连接,之后再接收allocate_master/slave_connection_set请求来建立io连接或是显示连接!

网友A:
严格的说(即按照协议),应先建立显示连接,才能建立I/O连接,或两者同时建立,但如果你不需要通过一致性测试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