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对S7-300编程时对于ASCII码如何将其换算?

楼主(2002-09-25):
我在采集FUJI 5000G11S变频器时发现,采集的所有参数均为ASCII码。如16#A,采集数为41H,我不知在编程时如何处理。请各位朋友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 该变量 >= 49 并且 该变量<=57 (说明是0~9),那么,将该变量减去49。 如果 该变量 >= 65 并且 该变量<=70 (说明是A~F),那么,将该变量减去55。

楼主:
谢谢MICROTOMATO朋友,我也想过使用这种方法。但是我要采集大量的数据,这样处理是否有些麻烦?

网友B:
可以试试编一个专门作为ASCII码转为PLC认可的数据的程序,然后反复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