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摆频问题咨询

楼主(2002-09-25):
关于用在化纤中的摆频,我现在只知道它是用电压作为输入的,而它的控制不知道板哪位可以提供给我或者在上海地区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控制板.谢谢了

网友A:
用td系列的摆频版本,不需要外部控制板,直接在变频器内部实现.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型好,我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希望多交流。

楼主:
我现在只能利用FUJI的G9系列来实现,最好用编程的方法. 我现在用编程的方法已经做好了部分,如:基频120HZ,(罢频+,-5HZ),上限是125HZ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下限显示屏显示95HZ左右,我在下限设置在115HZ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谢谢

网友C:
danfoss有专用的摆频卡,可联系danfoss 上海代表处 www.danfoss。com www.danfos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