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pci与daq

楼主(2002-09-25):
我想请教一下大虾,采集卡pci与daq类型有什么区别?DAQbench是在window下用嘛?我们想做一个监控系统,希望通过labview采集显示曲线,dos下控制。不知可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PCI是一种计算机总线类型,现在大多数高速数据采集卡均采用PCI总线。 DAQ是数据采集的简称。 DAQBench目前只能在windows下用,以后会推出Linux的版本。 你可以把你的系统构想详细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