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有关pci-9810问题

楼主(2002-09-25):
各位版主与朋友: 我在使用PCI--9810时,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望各位能够帮忙解决。 我们的测试产品需要10M频率,由于PCI--9810需要对外部时钟进行分频,为了实现数据采集与产品信号的输出同步,即采集到有效点,我不得不在外部提供一个20M的时钟,此时钟经过一个分频电路,得到10M并传给产品。再加上一个触发信号同时传给产品与PCI--9810。这样,按理说,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的信号。 但通过查看采集到的数据,发现每采集一次,要么一次采集得到的数据全对,要么一次采集得到的数据全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在采集过程中,PCI--9810有可能影响外部时钟的同步吗?触发信号会影响时钟的同步吗? 急盼回答,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的实际采样速率是10M吗?如果是10M的话,20M的信号就不需要分频了。PCI-9812用外部信号做为信号频率时,还要考虑到相位的关系。 在采集过程中,PCI--9810不会影响外部时钟的同步。触发信号不会影响时钟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