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a搞不明白

楼主(2002-09-25):
我用一fx2d/a做一变频器控制,但我发现plc内部d数据变化时,d/a的模拟量却不随着变化,最小要在d的数值变化在10个数以上时才有250毫伏的变化,远远低于说明书上2.5毫伏的分辩率,问菱电也不能告知为什么?哪位大侠可否告知

网友A(2002-08-21):
好象是变频器对PLC或线路干扰造成的:)

楼主:
我用的是双绞屏蔽线。如是干扰不会多台设备同一个问题。

网友B:
我使用过很多FX的AD、DA相当好用,至今没有任何问题!看看零点调整没有!

楼主:
它不是在零点位置造成的,是在整个运行曲线中。

网友C:
不一定是d/a的问题,包括测量、干扰。如过你的要求很高的话,把D/A丢啦,用485方式和变频器通讯就什么问题也没啦

网友D(2002-09-25):
那位有日本帕特来触摸屏编程电缆:

网友D:
那位有日本帕特来触摸屏编程电缆的线路图,请发给我,谢谢了!jincheng66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