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液位控制问题

楼主(2002-09-26):
用变频器来进行液位控制,容器较小,使用PI控制器,经反复调试参数,但运行中变频器速度波动很大,且液位控制精度很低,请问高手应如何调整参数。谢谢!

网友A:
比列系数不易太高,积分系数也不易高。先定比列系数为1,在从低开调积分系数,其间要调加减数时间;若不行,可先在调比列系数(微调,变频器反应有时间,有一个稳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