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警

楼主(2002-09-26):
请问一下,如何在组态王里面实现报警功能,我在组态王里面找一个新报警,但有个缺点,当报警消失时,也会产生一个使报警为1,如何克服?

网友A:
每次出现新报警时可以对系统变量$新报警置1,但是它不能自动复位,需要做程序命令语言将该变量赋0.

楼主:
是的,新报警是要做程序命令语言将该变量赋0,但如果在复位后,才将报警消除的话,还会产生一个新报警,这里又为1了,(举例说:当温度>90度以上报警,我做一个确认,并将新报警=0,此时关闭报警窗,而此时温度还在90度以上,然后当温度<90度后,新报警还会重新置1,这里置1是很烦人的,因为我已经消除了报警,新报警还会置1,我用它来控制报警窗的开关就很不舒服了) 如果通过自己编程来实现的话,当报警点很多时就变得非常麻烦了。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当温度<90度后,新报警不会重新置1;如果出现新的报警才会重新置1. 如果您的组态王是以前的版本,请升级到最新的6.01,并使用98、2000或NT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