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如何实现DOS下的多串口编程?

楼主(2002-09-26):
如何实现DOS下的多串口编程?例如编写4串口的收发程序。

网友A:
在Turbo C里可以应用bioscom函数可以实现对主板表配串口的读取,扩展的串口要应用inport和outport直接对地址读取。

网友B:
多谢,我想用中断进行编程,但不知COM3,COM4对应哪个中断?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卡? 卡上一般有跳线设置。

网友A:
时间久了,如何用中断方式实现串行通讯我有些记不清楚了,好像是bdos函数,在dos.h头文件里。你可以在一些老的关于C语言应用的书里找到。不好意思,帮不上你的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