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OMRON 远程通讯可否用树传电台

楼主(2002-09-26):
我的新工程,在方圆5公里内,有三个控制站,我想每个站用一台OMRON的C200的PLC控制,上位机用组态王或者国产的监控软件,监控各个站的生产情况。请问。怎样实现三台PLC和组态监控计算机的无线通讯。谢谢。我的EMAIL;ZHUHY@XINHUANET.COM

网友A:
如果数字电台支持透明传输,那么可以。

网友B:
组态王也是国产的 如果不行,可以专门开发通讯协议! 厂家可做

网友C:
你的工程我在现场实际应用过,硬件和你的完全一样,只是组态软件用的是"力控".2000年投用,先在很好

网友D:
各种品牌的PLC,其方式稍有区别,如: 1) A-B PLC,只需直接用RSLINX组态成SCADA网络即可,组态软件可以和RSLINX之间进行DDE或OPC数据交换。 2)三菱、欧姆龙等其协议是公开的,可在组态软件中开发其通信驱动。 3)其它可采用自由口编程方式。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