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问题

楼主(2002-09-26):
哪位高手在线,技术问题请教 netwo rk1 ldn m2.1 aw=ba se_cou nt,0 = q0.0 = q0.1 = q0.2 = q0.3 netwo rk2 ldn m2.1 aw=ba se_cou nt,1 (base_ count为一计数器) = q0.0 = q0.1 = q0.4 = q0.5 为什么NETWO RK1时Q0,1, 2,3可以同时执行而NETWO RK2不能,只能输出两位

网友A:
Q0.0,Q0.1输出有双线圈。应该先驱动辅助继电器M,再增加 NETWORK 3 LD Mx.x OR Mx.x = Q0.0 E-mail:yss-100@163.com,当然,也不必给我发信了,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B:
只能输出哪两位,是4 和5 吗?

网友C:
高手:为什么是双线圈,双线圈有什么用,不过你说道解决方法我还没 试呢,明天给你答复

网友C:
我的原意是要用6个输出点,每次同时输出4个,第一次0 1 2 3 第二次0 1 4 5 第三次2 3 4 5 这样为一个循环,每次输出坚持1分钟

网友D:
对于线圈输出,在同一子程序中相同的点只能有一个,否则,PLC将以最后一个线圈状态为准。解决的办法是:将同一线圈的判断条件合并到一起。

网友C:
解决方法呢?

网友B:
程序如下: NETWORK 1 //网络题目 (单行) // //网络注释 // LDN T37 TON T37, +6000 NETWORK 2 LD T37 EU INCW VW100 NETWORK 3 LDW>= VW100, +3 MOVW +0, VW100 NETWORK 4 LDW= VW100, +0 OW= VW100, +1 = Q0.0 = Q0.1 NETWORK 5 LDW= VW100, +0 OW= VW100, +2 = Q0.2 = Q0.3 NETWORK 6 LDW= VW100, +1 OW= VW100, +2 = Q0.4 = Q0.5

网友B:
程序如下:      NETWORK 1 //网络题目 (单行)   //   //网络注释   //   LDN T37   TON T37, +600      NETWORK 2   LD T37   EU   INCW VW100      NETWORK 3   LDW>= VW100, +3   MOVW +0, VW100      NETWORK 4   LDW= VW100, +0   OW= VW100, +1   = Q0.0   = Q0.1      NETWORK 5   LDW= VW100, +0   OW= VW100, +2   = Q0.2   = Q0.3      NETWORK 6   LDW= VW100, +1   OW= VW100, +2   = Q0.4   = Q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