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2-09-27):
请问,我想用InTouch与西门子PLC200或300系列进行串口数据通讯,由于我刚接触InTouch,所以不知道改如何进行设置,请大家帮助指导一下,请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在INTOUCH的I/O SERVER 中,选取你所需的PLC型号,然后按照标准DDE 方式读取数据。

网友B:
如果要向PLC写数据呢? 比如在系统运行时要改变某一个参数。 我使用OMRON PLC 原先在PLC的编程工具中可以改变PLC的运行方式 有编程方式、运行方式、监督方式之分 那在InTouch的WindowView下,无法将PLC从运行方式转到 编程方式,再修改某数据区的值(比如PID指令的参数) 而IO server手册上说“The result will be unpredictable if OMRON Host Link I/O Server is writing to discrtes which are also being used in a ladder logic prgram.… (page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