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总线的广播方式

楼主(2002-09-27):
请问CAN总线的广播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节点发送信息到总线上,挂在总线上的节点都接收!

楼主:
楼上朋友: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比如:MCU1要发送信息到CAN总线上,要求MCU2,MCU3....MCUX都能接收到信息,则对MCU1,MCU2,....MCUXD的ID有和要求,应该怎样给他们分配ID? 可否举例说明?? 非常感谢!! 急盼回复!!

网友A:
总线上每个节点发送的报文的意义总线上的所有节电应该都能识别的,因此你在设计时可能要求一类信息由一些节点接收,另一类信息要求其他的节点接收。这就要给不同意义的信息分配不同的ID,这样你就可以把需要接收这类信息的节点的CAN控制器接收编码寄存器和接收屏蔽寄存器根据信息ID设置值,这样当一个节点发送信息时,需要此信息的节点就可以接收到了!CAN协议知识规定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应用层需要自己设计。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B(2010-10-13):
说明白了,也听清楚了

网友C:
比如如果作为主接点,如果要接收下面若干个从接点发送来的信息,让所有的从接点的ID都能够通过主接点的虑波,那么此时主接点是怎么来识别哪个数据是哪个从接点发来的呢?

网友D:
纪伟荣
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Tel: 0579-85113688转8012
Fax:0579-85113688转8007
market@medou.com.cn
HTTP://www.medou.com.cn
********************************************************
专业研发、生产及销售:MDA(数模转换设备)、MDE(信令转换设备)
MDC(信令采集设备)、MDM(IP媒体网关)、MDR(专业大容量录音设备)
及高速信令板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