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兄帮我看看!!!

楼主(2002-09-27):
我在前面提出问题:直流12V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否够了?您回答说:取决于驱动器,还要考虑到电源的容量是否满足电机的功率要求. 什么叫作电源的容量,我要把步进电机用在汽车上,汽车上只能提供12V的直流电源。 我是新手,请老兄多多指点,另外我想采用85BYG450,不知道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分12V供电和24V供电----好像24V供电的比较多。所以你要选用12V供电的步进电机。 如果用汽车电池供电的话,容量应该够了。 85BYG450电机我不熟。你可以告诉我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