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判断数传电台modem是否需要握手信号

楼主(2002-09-27):
如果数传电台modem设置了PTT延时,是否就意味着这个MODEM需要handshaking,即需要RTS/CTS控制?或者说流控制为硬件RTS/CTS 的MODEM都需要有握手信号?这是我所迷糊的概念,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2-08-15):
RTS/CTS是RS-232C接口的数据流控制信号。有些数传电台MODEM厂家利用RTS做为PTT控制信号,当控制设备需要发送数据时,置RTS有效,使数传电台MODEM处于发射状态,当数传电台MODEM发射信道准备就绪后,数传电台MODEM置CTS有效,通知控制设备可以发送数据了。从RTS有效到CTS有效的延迟时间一般就是PTT延迟时间,这个时间一般有确定值。 这种用法和通常的RS-232C接口的RTS/CTS概念有一定区别。RS-232C接口的RTS/CTS就是简单的数据流控制信号,是DTE和DCE之间在高速数据传输中控制数据流的缓冲接收,不包括什么信道建立时间。

网友B:
教你一个高招! 试验了!

网友C:
你可以用MDS公司的x2710系列以及OEM系列数传电台可不用RTS/CTS控制信号。 美国MDS公司授权代理及技术支持: 深圳市华夏盛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继兵(13823678436),杨忠春(13902912908)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苍松大厦南座3A12 电话:0755-83849417,83849434(FAX) E-MAIL:szsinosu@public.szptt.net.cn liugb@963.net 华夏盛网址(中文):http://www.sinosun-sz.com 美国MDS网址(英文):http://www.microwavedata.com 重要提示:如果你安装了3721网络实名软件,您只需要在地址栏里输入: 无线数传 数传电台 就可以直达深圳华夏盛的中文网站!

网友D: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美国MDS公司和MOTOROLA公司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是MDS中国区总代理、2001年度北亚区唯一杰出分销商称号获得者,是MOTOROLA数传电台中国区总代理。 技术部赵经理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电话:8610-62194957/4958/5094/5095    传真:8610-62194935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MDS公司:http://www.microwavedata.com

网友:
谢了,ANTENNA , 你讲得很清楚.

网友E(2002-09-27):
建议采用无线数传电台来通讯,详情上网看看:www.grand-comm.com   联系人:张燕清 0755-8389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