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马拉小车有无危害

楼主(2002-09-27):
请问各位师傅: 本单位有两台水泵,一台电机75KW,另一台135KW,为了两台泵都能使用同一台变频器运行,按大容量水泵135KW选了一台160KW的变频器,请问当变频器带75KW水泵运行时是否会有啥问题(即变频器大马拉小车有无危害)。

网友A:
水泵是轻负载!变频器功率不必加大一级!当变频器带75KW水泵运行时,只要调整变频器的电机电流值参数就可以!

网友B:
选一台132KW变频器,75KW水泵电机前加装相应的热继电器即可。使变频器工作于V/F模式(部分新出品欧洲变频器需设置自动测定电机定子电阻),无须调整变频器的电机电流值参数。

网友C:
luqx说的对。

网友A:
不是经常切换就不要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