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c1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2-09-27):
现场有6台A-B的Micrologix1200 PLC六台,每台配有1761-NET-AIC通讯模块,现通过1784-KTX通讯卡与上位计算机通过OPC通讯,除了此方法外,能不能通过DF1通讯。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同时只能进行一种,要么用DH-485要么用DF1半双工

楼主:
我也用DF1半双工通讯做过试验,但没有成功,您能不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一套一套的把PLC的串口设置成DF1半双工从站,并给每套PLC分配一个唯一的节点,计算机和其中的一个1761-NET-AIC模块的串口相连,在SRSLinx中设置DF1 Polling Master Driver并定义通讯协议和扫描列表等,完成后即可扫描到六套PLC。 如果不用RSLinx,则必须用VB或VC等工具进行DF1通讯,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B(2006-11-06):
请问您的通讯速度怎样?还有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B:
有没有人试过不用1761-NET-AIC,直接用通讯线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