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2-09-27):
大家好! 我最近做课题,需要用数据采集卡。这些东西我都不太懂。 特来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的课题是这样:做的是一个应力采集系统,有两个测点是用2个压力 传感器来测的,另外6个左右是用应变片来测量的。出来的信号都是 模拟的电压信号,现在想用数据采集卡来采集数据,到计算机里面再 进行数据的处理,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用采集卡,比如怎么设置参数了。还有采集卡用哪种型号比较好? 对了,这些信号都是动态信号。我的采集数据的时间大于1秒。 谢谢了。

楼主:
事关毕业呀,各路大侠帮帮我。 我不是学这个的,所以不了解。 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下这种采集卡的型号。 以及购买的地点。网址。 谢谢了。

网友A:
补充:我在上海。

网友B:
PCI-9112或者是ACL-8112即可。 找凌华科技上海办事处021-64955210。

网友A:
斑竹您好 你推荐的两种都是16通道的呀,我现在只需要8通道就可以了。 能否买个8通道的?? 凌华公司的那几个8通道的性能怎么样? 谢谢了。

网友B:
ACL-8111是8路A/D采集卡,不过这个是ISA总线。 ACL-8111为12位精度,30K采样频率。

网友C:
李斑竹,上海凌华科技不是办事处而是凌华集团在上海的分公司。除了上海之外还在北京、深圳都设有分公司。我想这一点请李斑竹要注意!!

网友A:
等等: 您好! 请问你是凌华集团的吗?能否寄些有关PCI-9112的资料给我呀 邮箱:xiaofeng-hn@sohu.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