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9812的问题

楼主(2002-09-27):
我在用9812作数据采集时,选用dbfpretrg模式.当送一直流信号时,采集界面显示的结果符和预期.但当送一频率为5m的震荡信号时,无论我选用5m.10m还是20m的采样频率,在data value中两个最大值间的点始终是5.6个点.这是为何?按理当我改变采样频率时,采样点数(指的是两个最大值之间的点数即一个周期的采样点数)应该变化呀,pcis-dask的设置我未作任何改变都选用默认值.

网友A:
对于5M的信号,用20M的采样速率采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两个最大值之间应该为4个。你现在的结果比较奇怪。请告诉我你的信号幅值和PCI-9812的采样范围。你也可以用其他频率的信号来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李兄.我用的信号幅值在0.6伏左右,这个没问题显示界面能正确反映.我不明白你所说的采样范围指的是什么. 另:我问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他来看了后说是sdkdbfpre模式中的采样频率被锁死在10m,他捣腾了半天最后只用sdk9812softtrg来给我演示,这种模式可以不同频率采样.这是否意为着当我使用其它模式时我还得重新编写软件?

网友A:
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其他频率的信号试试。 PCI-9812的例子应该可以以20M采样。 PCI-9812的例子有使用soft-trig和extern-digital-trig的例子。要使用其他功能,可以修改例子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