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PCL-812(818)的产生周期和幅度可控的低频信号吗?

楼主(2002-09-27):
在vb下开发。不用vb的Timer控件,利用W_812pg_Timer函数。即:W_812pg_Timer_Start设置计数->W_812pg_Timer_Read检测,获得“固定”周期的事件->调用W_812pg_DA函数输出->W_812pg_Timer_Start设置,重复。 欲产生1--0.01 hz 的三角波,可行吗?预期质量如何?

网友A:
在windows下不可能。 在DOS下有可能。 主要原因是PCL-812的D/A不带FIFO是时钟,每输出一个值,CPU都要参与一次,而Windows不是实时操作系统,无法输出好的波型。 如果要在windows输出三角波型,需选用专用D/A卡,如凌华科技的DAQ20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