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ndustrialSQL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2-09-27):
我用的是demo版,但安装了好几遍,都没有安装成功 提示是说setup.iss文件有问题,不知道你们遇见过没有

网友A:
你的insql是什么版本,如果版本是新的,建议不要使用里面所带的 ms sql 2000,这是评估版,无法装sp2 for ms sql 2000。自己找个正式版装。insql 必须装sp2。另外系统补丁也要装完全。

网友B:
如果是Insql7.1只能安装MS SQL7.0,而且要配置好,因为IN SQL在安装时要检测登录状态,正确后可继续安装,自动生成数据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