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元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2-09-28):
各位前辈好,我处有一台湾东元变频器6500系列,三相400vAC输入,现故障为:电机左右摆动,不能运转,用万用表测缺一相电压,是否为其中一IGBT损坏,如更换需多少费用,急急急

网友A:
请把IGBT模块型号告诉我们! 济南龙带电器有限公司 0531-8629099

网友B:
可能是IGBT坏,也可能是IGBT的驱动回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