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02-09-28):
各位大哥: 请教两个问题。 1.称重传感器中的额定输出mv/v(也有的厂家称为灵敏度)与该 传感器的实际最大输出有什么关系? 2.有谁知道英国TEDEA公司的网址? 谢谢

网友A:
当然有关系,灵敏度是标定后用实绩输出算的,公式 我记不大准了,你可仪到标准里去查。

楼主:
上面这位大哥,请问是什么标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