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2-09-28):
请教:用单片机通过变频器实现对交流电机的调速功能,应如何实现?

网友A:
DA转换控制转速,NPN三极管控制开关量输入

网友B:
变频器的CPU一般为32位的,最好别用8位的单片机控制。 好比用PC/XT 控制 奔4

网友A:
那不见得,能满足你的需要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我想重要的是接口关系和通讯协议,这方面的资料好像不多,有人用过吗?

网友C:
现在很少使用单片机来控制变频器了,dsp的功能强大的多,价格现在也不算贵,要论性价比,肯定是dsp高了.

楼主:
vcplus,非常感谢! 有这方面的文章吗?在哪可以查得到?

网友D:
最早的变频器都用用8位单片机控制(8085),后来是16位(80C196),在后来是DSP,可以说DSP也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也叫专用数子信号处理器,是32位的。 对于简单的功能,8位单片机是够用的。但在开发强大的功能方面,实时处理,精确控制当然是DSP功能强大了,如软件PID内置的应用。 最早日本的变频器均采用8085,如三菱,东芝,(1994年我用过的),后来1997年,国产的80C196。到现在还有许多电梯用的是8085。如东芝的CV-55系列VVVF电梯(99年停产)。

网友E:
赞成‘青源’:“能满足你的需要的就是最好的!” 有些仁兄搞错了吧?‘garyxu’不是要自己开发变频器,是要使用变频器,没必要将变频器的内部控制板的CPU如何控制控制驱动板及主回路牵扯进来吧! 如果是通过端子控制,外部对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只要能满足要求就行!“DA转换控制转速,NPN三极管控制开关量输入”, 处理速度也不是越快越好,PLC的处理速度也不快,不也一样控制变频器,控制伺服吗?(虽然有些情况要加特殊功能模块)主速设定一般都是0-10V或-10V-+10V或4-20mA的模拟信号。外部的开关输入:NPN晶体管的是内部24V直流电源,外部0V公共点;PNP晶体管的是外部24V直流电源,外部24V公共点。 如果是用RS232,或RS485或某种工业现场总线来控制的话,就需要知道您所用的变频器是何品牌,支持何种总线协议!

楼主:
凡夫俗子说得对,非常感谢! 变频器输入输出的模拟量和开关量的格式非常重要。这些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不能够全部知道。 希望能找到实际案例的文章作参考。

网友E:
to:garyxu 您好象就是用端子控制变频器,是吧?!你选用的是何种品牌的变频器,其实只要遵循它的输入输出的电气要求和规范即可!

楼主:
韩国LG的变频器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F:
不错——变转距 不理想——恒转距 以前——IS3时代

网友G:
凡夫俗子: 您好! 在通过控制端字控制变频器的过程中,一般都要用光耦隔离。 由于光耦受温度影响大,造成变频器输出不稳定。请问仁兄用什么方 法既可以使变频器输出稳定在0.01HZ内,又可以光耦隔离?最好能提供 硬件电路.

网友H(2006-10-09):
how to 用单片机通过变频器实现对交流电机的调速功能

网友I:
最方便的是通讯方式

网友J:
通讯方式几乎是单片机与外界联系的最好方法了,可惜我不会。

网友K:
我做过,89s51+max485,电路很简单

网友L:
就是周公所说,最简便的是通讯,用485通讯,如果通讯不方便,实在要用模拟量控制,可以用隔离模块或者隔离放大器,输入输出不共地,抗干扰,输出能不能满足要求,就要试过才知道了。

网友H:
用8952控制数字电位器,再控制变频器模拟口调速怎么样?

网友I:
数字电位器价格不比D/A转换器便宜,输出一般还要加运算放大器,电路、成本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M(2006-11-09):
您好!
找我们做个专用控制器好了!
便宜经济可靠的!
我公司专业单片机系统开发厂家!从事单片机系统开发行业6年多,自主研发的  基于ARM的控制器、触摸屏、液晶显示器!
我公司在广州!
longxinliang@126.com

网友N(2008-04-09):
关注好的解决方案,最好具体一点。

网友O:
最近发现一些MDK好文章,希望对大家开发ARM有帮助

更多关于RealView MDK的技术文章,请点击此处!”之类的文字,另外记得一定要加上链接http://www.realview.com.cn/wen-class.asp?lx=big&anid=50

在ARM程序的开发过程中,对中断的处理是很普遍的、也是相当重要的。Realview MDK使用的RVCT编译器提供了__irq关键字,用此关键字修饰的函数被作为中断出来函数编译,即在编译的过程中,编译器会自动添加中断处理过程中现场保护和恢复的代码,减小程序的开发难度,加快软件的开发过程。

在理解__irq关键字的作用之前,先看一下ARM核对异常的处理过程。当产生异常时, ARM核拷贝CPSR寄存器的内容SPSR_<mode>寄存器中,同时设置适当的CPSR 位、改变处理器状态进入ARM 态和处理器模式,从而进入相应的异常模式。在设置中断禁止位禁止相应中断(如果需要)后,ARM核保存返回地址到LR_<mode>,同时设置PC为相应的异常向量。当异常返回时, 异常处理需要从SPSR_<mode>寄存器中恢复CPSR的值,同时从LR_<mode>恢复PC,具体的异常返回指令如下:

Ø 从SWI和Undef异常返回时使用:

movs pc, LR;

Ø 从FIQ、IRQ和预取终止返回时使用:

SUBS PC, LR,#4;

Ø 从数据异常返回时使用:

SUBS PC, LR,#8

在使用上述指令异常返回时,如果LR之前被压栈的话使用LDM “∧”, 例如:

LDMFD SP!, {PC}∧

理解了ARM异常处理的过程以后,Realview MDK中__irq关键字的作用就容易理解了。下面的函数为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其前面加了__irq关键字。

__irq void pwm0_irq_handler(void)

{

//Deassert PWM0 interrupt signal

unsigned int i=AT91F_PWMC_GetInterruptStatus(AT91C_BASE_PWMC);

// Clear the LED's. On the Board we must apply a "1" to turn off LEDs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led_mask[0]);

AT91F_PWMC_StopChannel(AT91C_BASE_PWMC,AT91C_PWMC_CHID1);

AT91F_AIC_ClearIt(AT91C_BASE_AIC,AT91C_ID_PWMC);

AT91F_AIC_AcknowledgeIt(AT91C_BASE_AIC);

}

当编译器器编译这个函数时,除了保存ATPCS规则规定的寄存器以外,还保存了CPSR及PC的值。在函数的返回时,还自动添加了SUBS PC, LR, #4和从SPSR寄存器恢复CPSR寄存器值的指令。用这种方式处理以后,中断处理函数可以和普通函数一样的使用。

注意:中断处理都是在ARM模式下进行的,当源程序欲编译成Thumb指令时,这时,用__irq关键字修饰的函数仍然会被编译成ARM指令。如果源程序编译成在CORTEX M3上运行的指令时,关键字__irq对函数的编译没有任何影响,即编译器不会自动保存CPSR及PC的值,也不会添加SUBS PC, LR, #4和从SPSR寄存器恢复CPSR寄存器值的指令,因为CORTEX M3处理器硬件会自动处理这些问题,无需软件开发人员关心。

网友P(2008-09-06):
用数字电位器,非常方便,价格又便宜,只是抽头有限,也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这个我用多了!

网友Q:
你可以采用段速控制来控制转速阿

网友R(2008-11-30):
同意17楼的观点,用通讯控制是最简单和控制最全面的方式;我刚做过一个系统单片机控制双路485通讯一路台达A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一路是modbus协议,控制变频器非常好用,也可以作协议转换,用新型的变频器代替原台达A的变频器,大家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交流交流 QQ:525019550 email:lclzg@163.com

网友S:
    我可得向你们学习

网友T(2008-12-31):
用单片机控制,还不错,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U(2009-02-14):
单片机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硬件最简单,用485时只用两根线即可,频率的给定也比模拟量精确,通讯方式也有其局限性。

1、耗时太长,用9600波特率发送一桢数据需要约20MS(我用EV2000与8051通信,一桢约18个字节),若考虑应答时间将更长。

2、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通讯协议不同,更换变频器需重写程序,若现场变频器损坏一般只能用同一型号替代,给用户后期维护带来不便。

网友V:
RP系列旋转脉冲发生模块 供应

管脚说明:1、2和3、4是电源引脚,电压范围(3-15V)。消耗的电流小于1mA。
8,7;A和B脉冲信号输出,正转旋转轴A脉冲输出,反转旋转轴B脉冲输出。
5,6; K1,K2 是一对开关信号输出,按下旋转轴,K1和K2导通。
用途: 数字控制,面板调节信号,马达转速等。
电话 :13662634066

网友I:
1. DA + 放大器:TLC5615(10位分辨率) + OP07 ;

2. RS485通信方式:75176 + 通讯协议;

网友W(2011-07-04):
要看是模拟量输出方式调速还是通信方式调速呢?

通信方式调速,最近我在做,不是很难,拿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来说,它是支持MODBUS RTU从站功能的,单片机只需要编写好相关通信程序,另外硬件上有RS485,就可以了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