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的输入问题?

楼主(2002-09-28):
我想做一个登录画面,当用户输入密码时,显示"*"字符。但用intouch的控件和windows的控件都不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to used ActiveX of VB edit.

楼主:
can you tell me more details? thanks.

网友B:
在intouch 的Activex向导加入一控件! Microsoft Edit ,设定为密码输入!不过,这东东的焦点及键盘检测不是很好用!

网友C:
能否用VB?

网友D:
非常简单,你先定义一个Message Tag初始值为一串*号,然后当你输入密码时,检测输入字符串的长度,并按照长度回显你定义那串*号,这样不需要特殊的设定,又可以保护密码的输入!如何?

网友E:
用ActiveX(textbox)绝对没问题!

网友D:
将TextBox的属性PasswordChar设置为消息型标记(其值预置为*) (为节约标记点,也可直接用系统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