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板串通道问题

楼主(2002-09-28):
我最近使用的一块老AD板(ISA)插槽的老是出现通道互串现象,本来是二通道的信号采出来却跑到一通道去了,采出来的最后一个通道的数据却又应该是第一个通道的信号,采样频率降到极低(1k,最高可以到50k的)。都快被它烦死了,不知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多路选择的片子坏了(一般的A/D卡多路选择的片子为508),你如果能修的话,试着换换片子。

网友B:
可能是采集时间有问题,比如在DOS下写的采集周期是4秒,到WINDOWS下就会变快,相应问题就会出现,我曾经用过研华的板子,在DOS下是好的,一但进入windows就会出此中现象,板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