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变频器使用时的漏电保护

楼主(2002-09-28):
我在农村使用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变频器启动时村变压器的脉冲漏电保护器跳保护,无法起动。加了3*0.4mH的输出电抗器之后,可以正常起动运行,但这几天又不能起动了,可能跟前两天下了一场雨有关,我增加了电抗器的电感值,还是不行。请问大家有没有好办法将变频器的输出漏电流消除掉。如果将保护器塞住,将变频器起动后再拿开,变可以正常运行。说明在运行过程中的漏电流还是不大的(加了输出电抗器之后)

网友A(2002-08-17):
把载波频率调低一点或缩短电机引线

网友B:
在变频器输入端增加滤波器。

楼主:
我还做了个试验,将脉冲漏电保护器的零线电流互感器电路上串了一个190mH的扼流圈,还是不能完全抑制起动时的漏电流,不能正常起动起来。

网友C:
自由在线: 你好! 你说的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当然解决的办法很多,但是大部分都需要增加成本.在农村地区,国家规定供电系统必须加装保护器.因此这个问题是每加厂商需要面对的.在天津,河北等地的农村供水系统应用中,我们的工程师到现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测试,成功在变频器内部进行了改进解决了漏电动作的问题.有兴趣可与安圣北京/河北/天津办事处联系. 我想贴近客户的服务和强大的研发力量正是安圣能够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楼主:
vcplus:您好,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能告诉我安圣是如何实现的吗?在外部如何简单实现,增加些成本没有关系。

网友A:
他不会无偿提供的!

网友D:
是的,他是不会无赏提供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所谓的漏电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容行漏电。可以用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来解决。这是我的经验。在有类似漏电保护器的电网内使用变频器时,请你注意一下,使用一些可以将载波频率调至1-2KHz的变频器。这样一般不会引起跳闸。

网友C:
调低载波频率是有效的方法,但是由于现场的复杂性,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否则这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外部来说,最彻底的办法是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可是这个成本...

网友E:
你的问题是变频器起动时(大多数变频器都有)产生的干扰,vcplus的方法最好,也是变频器安装的要求,使变频器高次谐波件少对电网的干绕。但成本高。 我认为可以从控制、角度来解决。 1。如果变频柜离漏电保护器近,可以漏电保护器近接时间继电器,在变频器起动时,延时使漏电保护器不动做,等变频器在20HZ以上运行时,回复工作。让漏电保护器在变频器起动时反应迟盹。 2。如果变频柜离漏电保护器远但在25米内,可以买无线发码开关(100元左右),漏电保护器上加时间继电器,在变频器起动时将信号给时间继电器,让漏电保护器在变频器起动时反应迟盹,等变频器在20HZ以上运行时,回复工作。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在PLC程序上、加了延时,不过我发现西门子的变频器在起动时,产生干扰和起动频率,起动提升力矩的参数有一定的关系,不知其他的有没有。

网友F(2002-09-18):
我在济南碰倒过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我曾试着加装电抗器,但效果不行,我也曾从变压器的出端接380V,“涛声依旧”,还是不行,我想说的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污染了电网!仅代表个人意见,谢谢。

网友F:
zhengzheng,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用变频器,在不解除漏电保护器的前提下,有没有别的接决方案。我想变频器与保护器的冲突问题不是在今年发现的吧,搞尖端技术的老师怎么到现在还没解决呢?是变频器的特性问题吗?

网友G:
降低载波频率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因为高频漏电流是由于开关过程较快,导致过大的电压变化率du/dt,对输出电缆的分布电容充电,产生高频漏电流i=cdu/dt,所以尽量缩短输出电缆的长度。可以将输入三相电缆一起穿过一磁环,根据情况决定穿绕的圈数,少量的电感就会对高频分量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会有效果的。而且成本很低。

网友H(2004-11-12):
首先,应检查电机是否漏电,用摇表,按规定对地电阻不小于0。2兆欧,实际上这是个下限值,最好用绝缘电阻(对地)大于5兆欧的。 漏电保护器检测线圈加电感的方法是不对的,这样就改变了保护器原有的灵敏度,供电部门不仅不会同意,而且要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