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问题很简单,请赐教

楼主(2002-09-28):
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有什么技术要求?如果需要控制的电机功率负载都不一样,应该怎样设置参数?怎样实现当其中一台电机发生故障时不影响对其它电机的控制?

网友A:
是分别驱动,还是同时驱动

楼主:
同时驱动!

网友B: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不小于所有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不需要放大电流(仔细考虑多电机并联运行时的电流矢量关系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变频器只能使用V/F控制,不可采用矢量控制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方式 所有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必须一样 电机运行时候的频率相同,具体转速看电机的极对数,即使极对数相同,实际转速也会有差别,因为负载不同,转差速降也会不同 加减速时间要适当长些,一满足负载最大,转动惯量最大的那台电机为准 每台电机独立配备过载热继电器等保护措施,可以尽量做到故障时不影响其他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