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上位电脑与三菱fx2n plc的通信

楼主(2002-09-28):
你好: 本人现需解决电脑与三菱FX2N-128MR PLC的通信问题。现已购买了编程电缆。   现需解决在电脑上发送指令控制PLC的X元件(X001等)ON/OFF,或者检测其值。但一直不成功。   另外,我从网上下载了一套程序,在上面可以控制PLC的X元件ON/OFF,也就是说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请指教 kong zonebond@163.net

楼主(2002-06-23):
必须让上位机和PLC 通讯,再将程序下传到PLC,然后进行强制ON,有问题发到SIGLER@SINA.COM.CN

网友A:
组态软件通常并不能直接对FX2N的X输入进行写入操作。 只能对其进行读操作。 请用M 辅助继电元件与X 在梯形图中并联后由组态软件去操作此M元件 实现X 输入的控制功能。

楼主(2002-09-28):
干吗非用组态,直接写不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