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马达调速

楼主(2002-09-28):
各位师兄,在下有理了! 我是刚进入工控行业不久的小弟,现在需要对10个单相马达进行无级调速,功率为180W/个,我找不到用什么原器件好,请各位指点迷津,拜托了!

楼主:
对10个单相马达进行无级调速,就需要选择单相晶闸管小调速器或脉宽调制小驱动器,180W的几百元一台,我是专业搞驱动的,品牌太多了,跟剧你具体要求才能选折具体的东西。电话:021-62554649,13916033278,缪先生

网友A:
你说的单相马达其实是单相输入(220v),两相输出电机,相差90度,可考虑单相输入两相输出变频器,详见下面zfwap的帖子。 交流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坚固耐用、维护方便等优点,但调速相对比较困难。随着交流调速技术的发展,现今的交流调速系统具有优良的调速性能,并有逐步取代直流调速系统的趋势,但在小功率调速传动领域,由于交流调速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小功率系统相对而言成本较高,较难推广,因此,现有的一些小功率调速的传动领域主要还是采用直流电动机调速。       为了得到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维护方便、成本较低的小功率电机调速系统,采用功率MOSFET构成两相电机变频调速系统,是一种较优的选择方案,在小功率范围内,MOSFET器件价格相对比较低廉,因此这种变频调速系统具有比较高的性价比,该系统充分利用了小功率MOSFET管导通电阻小,开关速度快的优点,其构成的变频调速系统成本低,工作可靠,适用于广泛的工业应用场合,尤其适合低速永磁电机的变频调速。       我们提供以下小功率两相电机变频器:       2KW变频电源,适用于各种单相输入两相输出交流电机的调速。售价490元/台;       以上两款产品10台起订。       联系人:华中科技大学自控系 周先生       电话: 13026136463

网友B:
本人曾经在一家玻璃厂用变频器拖动几台单相高速电机,效果很好。只是 由于V/F曲线的原因,低频时力矩较小。

网友C:
请问能用变频器拖动的单相电机是什么电机?一般的单相电机需要电容起动,如何用变频?

网友A:
相对需要380V三相的电机而言,有些电机只需要220V的单相电压,这类电机俗称“单相电机”,这些电机的绕组却有两组,通过一个电容移相而起动,因此这类电机准确叫法为“单相输入两相电机”,加上变频器后,移相是通过变频器实现的,因此,电容就不再需要了。 欢迎继续联系!! 13026136463

网友D:
由于初次入行,还请高手指点:我有一个YL系列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机,功率是四千瓦,负载为水泵。请问应该如何变频?该选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加了变频器后,如果照zfwap先生说说电容就不在需要了,那么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电机之所以能转,是因为有旋转磁场,单相220V的电源是不可能产生旋转磁场的,因此电源输入后被分为两路,分别被送至电机的两个绕组(两相),其中有一相被接上了一个电容,电容在两个绕组间产生了90度相差,加上变频器后,变频器的输入端为两个接线柱,接入220V电源,变频器的输出端为四个接线柱,用于分别和两个绕组相连,此时,移相电路已经被做在变频器里了,当然电容就不需要了。 另一方面,由于电容在频率改变的时候,将不再可以保证90度的相差,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电容也是必须去掉的。

网友B:
电容去掉后能不能转动我没有试过,我的接线方式同原来的一样。只不过 是接在变频器输出侧U V W的任意两相而已。